[求助] 如何只在做tree阶段使用lvt

楼主(2023-02-14):
如何只在做tree阶段使用lvt cell 包括cts_opt阶段 都不允许使用

楼主:
除了set_dont_use 的方法
是否可以update_delay_corner 去除lvt的lib?这样工具是否会分析timing时没有库?

网友:
坐等大佬中。。。。

网友:
把power_effort 开到high

网友A:
试一下:
set_dont_use {*lvt*/ck*} false
set_ccopt_property *cells {ck*lvt*}
...
ccopt_design -cts
set_dont_use {*lvt*/*}
optDesign -postC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
set_dont_use {*lvt*/ck*} false
set_ccopt_property *cells {ck*lvt*}

除了设置dont use 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
set_dont_use {*lvt*/ck*} false
set_ccopt_property *cells {ck*lvt*}

应该可以一开始就 set_dont_use {*lvt_*/ck*}
以buffer_cells为例

Usage: set_ccopt_property buffer_cells <value>:
Specifies the buffer cells for CTS. If none are specified CCOpt will choose buffers from the libraries.
Cell names may be specified as a Tcl list of names, or as a Tcl list of patterns to be expanded to match names.

If set explicitly, CCOpt will ignore any don't use settings for the cells specified.  <- 这句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