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G手机里面的接收机芯片,ADC是什么架构?

楼主(2023-02-14):
5G通信时代,手机终端需要160+MSPS12bitADC芯片。

这是delta-sigma,SAR,还是pipeline ?

qualcomm的芯片手册里面会写吗?谁看过?

网友A:
你的这个参数标准,显然pipeline是最佳甚至是唯一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参数标准,显然pipeline是最佳甚至是唯一选择。

手机芯片里面可以放pipeline ADC吗?

网友B:
SAR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R也是可以的

到底高通用的是什么架构呢?

网友:
兄弟,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指标用SAR是可以做到的,高通有没有用sar你可以剖一个看看

网友:
到大厂的官网看看,一般会有结构信息也有参数信息可供选择

楼主:
真的吗?

有出处吗?

网友C:
量产至少上亿颗了,出处互联网上这几年查不到的

网友:
这个速度像pipe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至少上亿颗了,出处互联网上这几年查不到的

谢谢。

还是有个正式的出处,心里会踏实点啊!

网友C:
能做5G终端基带的公司就三家半,互联网上要是有相应的资料流出来,哪家的法务是好惹的。。。而且手机里那点功耗预算,至少NR400以下的制式都不会碰pip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做5G终端基带的公司就三家半,互联网上要是有相应的资料流出来,哪家的法务是好惹的。。。而且手机里那 ...

CT-DSM,可以适应5G这种高速场景吗?

为什么不用SAR呢?是因为SAR的精度不够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CT-DSM,可以适应5G这种高速场景吗?

因为ct可以额外贡献2-3阶的aaf,让前面的基带滤波好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ct可以额外贡献2-3阶的aaf,让前面的基带滤波好做很多。

恩,CT-DSM可以做这种宽带、高速的ADC吗?

前面的基带滤波,加个单独的低通滤波器,也不会很难做吧?

网友D:
CT-SDM或者PIPELINE-SAR都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T-SDM或者PIPELINE-SAR都是可以做到的

CT-DSM可以做这种宽带、高速的ADC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CT-DSM可以做这种宽带、高速的ADC吗?

带宽100M没问题,200M功耗压不太住,而且阻性CT也比SAR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宽100M没问题,200M功耗压不太住,而且阻性CT也比SAR好驱动

CT-DSM是好驱动,但容易受clock jitter的影响,很多非线性的问题。

为什么不用DT-DSM呢?

楼主:
真的吗?是continuous-time还是discrete-time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CT-DSM是好驱动,但容易受clock jitter的影响,很多非线性的问题。

这个速度下用DT实现,且不说SR和GBW能不能做到,就算能做到那功耗估计不比pipeline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速度下用DT实现,且不说SR和GBW能不能做到,就算能做到那功耗估计不比pipeline低了
...

为什么DT一定比CT的功耗大?

没有必然关系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DT一定比CT的功耗大?

我的理解,DT环路滤波器的GBW跟不上要求。但是CT的环路滤波器因为是连续的,在采样前面,所以速度要求相对没那么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CT-DSM可以做这种宽带、高速的ADC吗?

可以的,CT的架构我见过做到12bit 200M的架构,这种指标一般过采样率比较低,采用多比特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理解,DT环路滤波器的GBW跟不上要求。但是CT的环路滤波器因为是连续的,在采样前面,所以速度要求相 ...

CT有CT的问题,对clock jitter非常敏感,需要做额外的处理,一样的要增加功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CT的架构我见过做到12bit 200M的架构,这种指标一般过采样率比较低,采用多比特量化
...

是论文,还是量产产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论文,还是量产产品?

论文,产品的话听说海思有这方面的组,就是用在通信上的,他们的具体电路当然就没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文,产品的话听说海思有这方面的组,就是用在通信上的,他们的具体电路当然就没见过了 ...

论文那就没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DT一定比CT的功耗大?

如果仿过这个电路,你会发现上GHz时钟下确保OTA的SR能满足spec是件多么烧功耗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文,产品的话听说海思有这方面的组,就是用在通信上的,他们的具体电路当然就没见过了 ...

就是CTDS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仿过这个电路,你会发现上GHz时钟下确保OTA的SR能满足spec是件多么烧功耗的事情。
...

不用OTA,用dynamic amplifier.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OTA,用dynamic amplifier.

要是你能解决DA在至少千万级出货量下的性能一致性问题,海思18级是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你能解决DA在至少千万级出货量下的性能一致性问题,海思18级是没有问题了
...

加上background calibration,是否可以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