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的匹配

楼主(2023-02-14):
最近在学画版图,八个电流镜放一排怎么匹配,可以ABABBABA吗,B是基准,还是说AABBBBAA更好一点,走线什么的需要注意吗

屏幕截图 2023-02-14  这个是我画的,不知道有哪些问题,上面的和右下角的都是电流镜

网友A:
你是前端?还是准备做后端?没人带吗

网友:
怎么匹配不是看电路精度要求吗,精度不高的不用放中间都可以(新手理解)

网友B:
你N管的差分对和电流镜是同电位,可以做在同一个PWELL里 太浪费面积了,还有你配应该加DUMMY的

网友:
可以学学这里电流镜布局思路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24y1f7eT/
布局过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P4y1279y/

网友:
先排好差分对,差分对一般放在中间,你这里差分对体端跟其中一组电流镜的体端是一个电位,可以放在一个环里面的;
要求不高就摆一维的,要求高就摆多维共质心;
记得加dummy。

网友:
ABBA
BAAB  如果要求不高就ABBAABBA,A和B的中心要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前端?还是准备做后端?没人带吗

后端,在学习,自己找原理图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N管的差分对和电流镜是同电位,可以做在同一个PWELL里 太浪费面积了,还有你配应该加DUMMY的 ...

可是电路图没有加dummy,我在版图加的画需要改动电路图呀,除非lvs选择过滤dummy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端,在学习,自己找原理图画的

没人带的话,找视频看看,多学习,不知道你对器件和工艺流程是什么熟悉程度,多看看模拟版图的艺术

再说你这个电路,源漏共用,同一个阱电位可以放一起,对管不是每个都用共质心匹配,看精度要求,加dummy,电源地建议分别有个主线,看电流要求,你这个画出来可缩减面积空间不小的,多了解点电路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电路图没有加dummy,我在版图加的画需要改动电路图呀,除非lvs选择过滤dummy ...

自己copy一份电路图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电路图没有加dummy,我在版图加的画需要改动电路图呀,除非lvs选择过滤dummy ...

dummy 三端接地,lvs就过滤了

网友C:
最近在做电流镜匹配,走线不要走管子上,走dummy,电流大的话尽量不要直角转弯;共质心匹配方面的,同事建议多看看文献,我也没有弄清楚

网友D:
主要问题:
1.差分对和电流镜未共质心摆,
2.没添加dmy
3.没有单独拉power/gnd metal走线,而是透过ring接;
bias摆一排:DABBAABBAD
bias摆两排:DABBAD
                  DBAABD
差分对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问题:
1.差分对和电流镜未共质心摆,
2.没添加dmy

差分对二维共质心了呀

AB
BA
电流镜也是共质心了,上面的是ABAB BABA。
下面的ABBA
         ABBA
dummy没有添加是我看有人说私自添加然后lvs过滤可能会影响性能什么的,除非问前端,然后我就没有去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做电流镜匹配,走线不要走管子上,走dummy,电流大的话尽量不要直角转弯;共质心匹配方面的,同事建 ...

你们电流镜上面都不走线吗?其他mos管上面走线吗?用的什么工艺,低压还是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电流镜上面都不走线吗?其他mos管上面走线吗?用的什么工艺,低压还是高压?
...

高频的话是不能的。低频低速度是可以的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一直在做FPD行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带的话,找视频看看,多学习,不知道你对器件和工艺流程是什么熟悉程度,多看看模拟版图的艺术

再说 ...

问一个题外问题,你们画这些小模块时,nwell四周是否都有加一圈P+ring

网友(2025-12-08):
电流镜感觉共质心和镜像匹配都可以,我试过两种画法,后仿没有多大区别,至于能不能在mos管上走线这个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