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的ultrascale FPGA芯片的BRAM使用率达到75%,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3-02-15):
最近在做一个很大的FPGA设计(xcvu190),想使用很多BRAM资源,但是不太清楚如果把片上BRAM大部分用了是否还能优化到200MHz左右?
总感觉会在局部产生congestion,想请问有经验的大佬分享一下看法。

网友:
Virtex UltraScale的数据手册给出的Block RAM指标:

假定你期望的200M,是对Block RAM的单周期连续读,并且你不擅长管理流水线的话,只要你单个RAM IP使用的Block RAM数量不要太大,比如用16个构成你一个64KBytes的RAM,它输出延迟1.44ns,留给布线的裕量至少有3ns左右,16:1的路径,3ns的布线延迟裕量,以virtex系列主打的高性能特性来说,应该不难。

如果你擅长管理流水线,那么block RAM的输出延迟是0.44ns,这对于200M的设计来说,应该定位为容易。

如果你只是整体设计需要达到200M,而Block RAM并不需要实现单周期的流水线访问,想评估Block RAM会不会成为你的设计时序瓶颈,只要结合多周期时序约束管理,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