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动态性能

楼主(2023-02-15):
求助,怎么将ADC的ENOB等表达式加上output里面呢,是用什么函数呀

网友A:
道听途说,好像是理想DAC还原数字信号为模拟信号,Spectrum菜单FFT会分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听途说,好像是理想DAC还原数字信号为模拟信号,Spectrum菜单FFT会分析出来。 ...

你说的这个方法我知道,但是不得每次都要去选再改时间嘛,可以直接加在output里直接计算出来,可以在output里看到,就是不知道咋弄

网友:
如下图,把时间、频率等等设为互相关联的变量,这样即使你改变其中的一个,其他的也会一起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