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eck电路中MOS器件的电源地压差,看是否有调错型号?

楼主(2023-02-15):
在电路设计中,当有多电压存在时,可能在调用器件的时候,3.3V/1.5V器件 放错了相应的电源电压,该如何差错,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生成一个网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一个网表看

大佬,网表生成了,应该怎么去查?用电源和器件名匹配吗?具体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网表生成了,应该怎么去查?用电源和器件名匹配吗?具体怎么做,谢谢。
...

还有一个更快捷的办法,点亮电源线,比如点亮3.3V电源,那么与之相连的所有MOS,以及在3.3V对地通路上的所有MOS都应该是3.3V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更快捷的办法,点亮电源线,比如点亮3.3V电源,那么与之相连的所有MOS,以及在3.3V对地通路上的 ...

嗯,这个方法确实很便捷,谢谢大佬。可是涉及的管子太多,有没有什么命令或者文件让不符合的管子订正出来。

网友B:
如果spice model 支持 SOA,在仿真时把SOA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spice model 支持 SOA,在仿真时把SOA打开

谢谢你的办法,我们用simc的工艺,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