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版图多大电流时,金属线要求走斜线,具体有什么讲究么?拜谢了。

楼主(2023-02-15):
(无正文)

楼主:
就是拐弯时要走45度角,抱歉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拐弯时要走45度角,抱歉没说清楚。

好像就差分对交叉45走吧,为了匹配性,还有就是为了电流慢慢缓冲走,在顶层把,我新手不太懂

网友A:
大电流拐弯应该是切角吧,电流有趋肤性,会在那个拐角聚集电荷,切角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拐弯应该是切角吧,电流有趋肤性,会在那个拐角聚集电荷,切角就行 ...

那一些没有大电流的地方如果做了这种操作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拐弯应该是切角吧,电流有趋肤性,会在那个拐角聚集电荷,切角就行 ...

知道最少多大电流需要切角么

网友:
我接触的小工艺的一律不会45度,都是直线跳线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一些没有大电流的地方如果做了这种操作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没有大电流你切角不嫌麻烦吗,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最少多大电流需要切角么

看线宽吧,我一般4,5um我就切了

网友:
高频大电流才需要 平常没啥必要 这玩意跟材料的趋肤深度有关 我瞎说一个 电流上百ma 频率5G以上

网友:
一般是看信号线作用吧。一般重要线和电源地我会用45,其他的感觉直角就行了

网友:
一般从power pad出来的线都打斜角。

网友:
metal的电流能力通常是1mA/um,当超过一半的时候需要打斜角;以此类推,如果你有一条metal宽度是0.3um,那它的电流能力是300uA,如果要流过150uA的电流就需要打斜角,超过300uA是不被允许的。

网友(2023-03-17):
45°用于rf版图信号线

网友:
大电流尖端放电

网友:
rf不走直角!其余大电流 低频是可以走直角!首先满足的是EM的问题,才考虑大电流是否走直角!现在工艺金属用的是铜工艺,一般来说不走45!除了diff pair 匹配

网友:
拐斜角一般发生在高频或者大电流的地方,原因如下,在大电流的情况下,直角容易积累电荷,因为电迁移效应在直角处日积月累容易发热使其形变,进而容易发生短路等情况。其次在高频的情况下,因为趋肤效应,电流会沿着金属的表面走,直角处积累电荷容易发生尖端放电。这里涉及到两个效应,电迁移效应和趋肤效应,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网友:
POWE Ground IO切吧  其余的顺着走就行了

网友:
个人的理解,如果能做45°切角最好啊,可以防止尖端放电的发生,一般电源模块中高压部分最好做上,电源线最好做

网友(2023-05-24):
好像只有top这种顶层才需要这些吧,底层的小模块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