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仿真upf时遇到MVDBGEN的错误提示

楼主(2023-02-15):
我用vcs仿真netlist文件可以正常进行。但是当仿真带有UPF的代码时就会出错。

提示是MVDBGEN有问题。
我想问下是不是我没有安装mvtools这个软件造成的问题(我也不太确定服务器上是否安装了mvtools)。

mvtools的安装是需要单独安装,还是安装vcs这个软件时有安装mvtools的选项但是没有选?

如果mvtools需要单独安装,哪里能找到软件下载链接?我在论坛上好像没找到下载链接。

网友A:
看起来像是license没有这个feature问题。你检查下license是否有这个MVDBGEN,我这面有的(也是别人沾来的),upf也没有试过

网友:
就是license feature缺失,加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license没有这个feature问题。你检查下license是否有这个MVDBGEN,我这面有的(也是别人沾来的) ...

安装vcs的时候必然装上了mvtools吗?还是需要额外装mvtools?我在vcs的bin中没有找到mvdbgen的链接,不确实是否是没安装mvtoo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license没有这个feature问题。你检查下license是否有这个MVDBGEN,我这面有的(也是别人沾来的) ...

我查找vcs的bin里没有找到mvdbgen的链接。我想问下安装上vcs就必然安装了mvtools吗?如何确定自己安装了mvtools?

网友B:
破解的license里面需要加上MVDBGEN这个Fe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的license里面需要加上MVDBGEN这个Feature

这个不太懂,我想求教下具体要怎么操作?
需要卸了软件再安装一遍还是只需在license里添加一些信息就可以?具体是什么流程?

网友:
跟mvtool无关,重新生成一个license就可以,带上MVDBGEN这个feature。怎么新生成license你再问问别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懂,我想求教下具体要怎么操作?
需要卸了软件再安装一遍还是只需在license里添加一些信息就可以 ...

你scl读的license 应该是你们自己破解的吧 问问破解的人就行

网友(2023-04-1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同求如何生成带上MVDBGEN这个feature的license

网友C(2025-11-01):
请问大佬现在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佬现在解决问题了吗

我的是安装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