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中功率管pmos和nmos的区别

楼主(2023-02-15):
小白请教一下为什么PMOS的压差电压是Vds,NMOS的压差电压是Vgs+Vds?这里没明白

楼主:
求前辈们指点

网友A:
power N 管的栅极电压最高也是VCC-1个Vds,所以S端自然是Vcc-1Vds-1V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N 管的栅极电压最高也是VCC-1个Vds,所以S端自然是Vcc-1Vds-1Vgs

蟹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