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参数提取小白求教

楼主(2023-02-15):
在run pex之前弹出报错,不太理解。

网友:
设置下你的rule文件,不是光有就可以的,要打开那个rule文件调一下,可以看这个: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 ... 1001.2014.3001.5501

网友A:
刚看到这个帖子,感觉应该能解决你说的问题
https://bbs.eetop.cn/thread-943654-1-1.html

网友B:
你的layout file是不是写错了,好像一般用.gd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这个帖子,感觉应该能解决你说的问题
https://bbs.eetop.cn/thread-943654-1-1.html ...

谢谢,不太看得懂这个文件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layout file是不是写错了,好像一般用.gds文件

gds文件可以是.gds后缀也可是.db

网友:
引用 楼主:
gds文件可以是.gds后缀也可是.db

这样的么,之前我用.db去提寄生就不行。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