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AC第一次比较阶段不太理解,求助

楼主(2023-02-15):
如图,采样阶段结束后,由电荷守恒求出了比较器正负端的输入电压;
第一次比较阶段,图里进行比较的是Vip和Vin两个信号,然后说因为Vip大于Vin,所以最高位为1保留,开始进行次高位置1进行比较。
我不理解的点在于,第一次比较难道不应该是输入信号和参考电压的一半进行比较吗?如果大于,才能将最高位的1保留。
为什么这里只是比较了Vip和Vin的大小就下了最高位为1的结论呢?

网友A:
输入的是差分信号,即±vfs,那你觉得第一次比较时它是和哪个“vref”进行比较呢?

网友:
比较都是差分信号的比较,输入是差分信号,所以参考电压也要是差分电压。

按照差分的+/-vin_diff和+/-vref_diff比,第一次比就应该和“0”比较,既然是和0比较,不就是比较vip和vin的正负吗?

网友:
if Vip > Vin
    compare vip-vin > vref/2
    if vip-vin > vref/2
        compare vip-vin > 3*vref/4
        ...
    else
        compare vip-vin > vref/4
        ...
else
    compare vip-vin > -vref/2
    if vip-vin < -vref/2
        compare vip-vin > -3*vref/4
        ...
    else
        compare vip-vin > -vref/4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是差分信号,即±vfs,那你觉得第一次比较时它是和哪个“vref”进行比较呢? ...

谢谢,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