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利用Calibre语言编写dummy脚本输出超限的问题

楼主(2023-02-15):
求教大家,利用calibre DRC脚本编写的dummy脚本,在输出成GDS的时候输出不全,显示"RuleCheck output to GDSII results database DUMMY_DRC.gds with maximum polygon vertex count of 429496724 reset to 8190", 但是在DRC输出设置中,DRC output已经调节为ALL了,求各位帮助!多谢!

网友A:
你用的Flat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Flat模式吗

什么是Flat模式?我是用calibre DRC编写的dummy脚本,跑也是直接用DRC来跑的,软件内的输出上限已经修改为All了,但是还是输出不全

网友(2025-05-1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会不会和服务器权限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