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主极点和次极点

楼主(2023-02-15):
LDO的主极点和次极点 分别在哪里,大概位置在哪里?

楼主:
gate 端和输出端

网友:
主极点在gate 端,次极点在输出端

网友(2023-07-21):
要看是片内还是片外吧

网友(2023-12-05):
带片外电容的话主极点好像是在输出,不带片外电容主机点好像在POWER管的栅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