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语言问题

楼主(2023-02-15):
刚开始自学perl语言脚本处理文本,写了如下一个简单的脚本,遇到一些问题,求大神指正。

1.一开始是用perl语言打开一个内容比较多的cdl文本,输出结果不能完全显示整个cdl文本里的所有内容,只显示了文本最后约5%的内容,后来换了一个内容比较小的文本,在terminal界面上可以显示出所有内用,输出会受到内容大小的限制?
2.脚本中的最后两步 close(file1);   close @array; 具体代表什么,这两步去掉和不去掉,运行输出结果都是一样的。还是说 脚本的写法中还存在什么错误?

网友A:
1、perl没问题,只是terminal的回溯到达上限了,让你不能再往上翻了而已。这个上限可以在terminal的选项中设置为“无限”。
2、不太懂,这个close一般用于关闭文件句柄之类的,如果你后面还需要再用这个文件,不关闭的话也许会导致文件读取行数错误。但在你的代码中后面已经没有什么操作,不close也没什么问题(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erl没问题,只是terminal的回溯到达上限了,让你不能再往上翻了而已。这个上限可以在terminal的选项中 ...

谢谢解答,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