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语言问题

楼主(2023-02-15):
刚开始自学perl语言脚本处理文本,写了如下一个简单的脚本,遇到一些问题,求大神指正。
1.一开始是用perl语言打开一个内容比较多的cdl文本,输出结果不能完全显示整个cdl文本里的所有内容,只显示了文本最后约5%的内容,后来换了一个内容比较小的文本,在terminal界面上可以显示出所有内用,输出会受到内容大小的限制?
2.脚本中的最后两步 close(file1);   close @array; 具体代表什么,这两步去掉和不去掉,运行输出结果都是一样的。还是说 脚本的写法中还存在什么错误?

网友A:
我不会perl哈,不过你读取那个大文件的输出不知道是输出在哪里,如果是terminal窗口,输出所能展示的内容会受到窗口的限制,你把你想你输出内容重新保存到新文件,应该是可以看到全部内容的,再就是这两个close,如果你只是进行一下读取操作,影响是不大,如果是读写,那就是有意义的,如果你不关掉上一步读写操作,你在一个脚本里只能操作一次读写,第二次读写会报错,你学习perl文件处理这些书上应该有介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perl哈,不过你读取那个大文件的输出不知道是输出在哪里,如果是terminal窗口,输出所能展示的内容会 ...

输出就是在terminal窗口上的,我只是先测试看看写的perl能不能运行的。close的问题,perl的资料刚看,可能还没那么深,目前看到的地方,没有对close做太多注释。感谢解答!

网友:
最近也在看perl,文件的读取还没看全,你想打印文件内容,通过赋值给数组来打印,我的方案是直接用linux的操作符‘>',再while 语句print,
最后要exit 0;终止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