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输出分频器结构求助

楼主(2023-02-15):
有人知道上图我圈出的1/2/4/8/16/32/64分频器的具体结构是什么吗?能不能给出相关论文什么的

网友:
这个看起来,用除2的分频器串起来,然后用MUX选择输出就行了

网友:
全是2的倍数,不是很好做吗。就是6个D触发器一直/2就行了,最终通过MUX选择输出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看了一下

你這是RF 電路
第一級要注意一下頻率
如果VCO出來的頻率太高,
第一級只能用analog divider
第二級才能用tspc

另外注意一下,這function block都是differential 輸出
如果是的話看是要真的differnetial 還是假的diffential output

网友:
架構類似這篇paper

199502-design of high speed low power frequency divider and phase locked loops i.pdf

网友(2024-05-08):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

你這是RF 電路

谢谢分享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