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中常画的电路有哪些,不同电路的特点都是什么?怎么学会分析电路来布置版图

楼主(2023-02-15):
各位大神们,模拟版图中常画的电路有哪些啊?差分对,电流镜,OP,BG,OSC?能再列举一些还有其他的吗?这些电路的特点是什么?各位大神都是怎么学习分析电路结构来布置版图的呢?比如阅读什么资料,还是直接问电路?

网友A:
直接问电路

网友:
同问,有哪些相关资料可以用来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问电路

应该还是有一些常画的固定结构的电路吧,这些电路的原理和结构模拟版图应该还是要知道的吧,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布局决策吧,请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因为我最近在看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感觉靠自己吃下来这一本书很难,就是想问一下大佬们之前在最初的几年是怎么去学习的呢

网友B:
结构比较少,具体一个电路拿到就是先看电路图,把需要匹配的地方记住,然后根据IO/电路图的名字等信息去了解到是否有高压大电流ESD等,咨询询问电路设计师得到验证,咨询整个电路的最大电流,哪几条线是电流比较大的,做好记录,哪里需要隔离等。然后在布局的时候综合考虑面积,大小,各种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比较少,具体一个电路拿到就是先看电路图,把需要匹配的地方记住,然后根据IO/电路图的名字等信息去了 ...

这样分析,画版图那就是不懂电路的原理和结构其实也没啥关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分析,画版图那就是不懂电路的原理和结构其实也没啥关系了

也不是说什么绝对没有关系,能够多懂点肯定是好的。

楼主:
常见模块有ADC/DAC/LDO/PLL/TIA/DC_DC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下,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等着我自己成为大佬的时候来更新吧

网友: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C:
我感觉模拟版图是灵活的,没有什么是固定一成不变的,电路功能不一样,电路设计出来也不一样,不同的designer ,对他电路layout 要求也不一样,做之前了解desiger的需求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模拟版图是灵活的,没有什么是固定一成不变的,电路功能不一样,电路设计出来也不一样,不同的design ...

那这么说就是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电路设计,那版图积累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你换一家单位,人家怎么去检验你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或者说优秀的版图设计呢?

网友D:
我觉得你可能有些理解偏差,就像前面朋友们说的,版图关键点是要问电路设计者,没有一定之规的。正因如此才体现出经验的重要性啊,不然大家都照着一个标准模式画就行啦,谁画都一样,那岂不是都可以自动化了
至于经验,你要知道电路设计者告诉我们的是需要注意的点和他们想达到的效果,而具体怎么画每个人做出来绝对是不一样的,这在复杂些的模块和TOP上就很能体现了。如果你想有直观些的感受,可以找个电路自己大致弄下怎么放怎么画再看看其他同事们的做法对比看下
自我提升,我觉得你可以先看下工艺的器件结构,层次,工艺流程这些。我有时候都觉得同一个版图,不同的人眼里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东西,不要只是看作简单的图形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可能有些理解偏差,就像前面朋友们说的,版图关键点是要问电路设计者,没有一定之规的。正因如此才 ...

非常感谢点拨!因为我画的模拟比较少,问题提的也不太专业。因为看到很多模拟版图的岗位要求不同公司有不同的模块要求,比如有的要求会具体到有经验TIA/ SDM ADC电路版图经验等,所以感觉整体电路结构上也有大概的规律,比如就是一看就知道这个电路是BG,就知道大概在这个图里重点匹配区域等。从我初入行的小白视角我觉得这种识图能力我觉得就是所谓的经验和工作能力。

但是看了您说,其他电路根据不同工程需求设计出来,不同的设计者不同的应用场景下,重点部位也不同,所以想画好,还是得从电路设计者那得到关键点。
关于工艺器件,层次,前辈有没有推荐的书籍或者资料呢?

网友:
读图是经验没错的,毕竟画过的后面再弄就大概知道哪些地方要注意,而且大概知道信号流向就不会只是纯粹照着连线。但有时候也会陷入经验主义坑自己,芯片不同版本应用需求不一样啦,或是电路有些小改动要求不一样了,这些都是只有电路设计者知道的,所以多问总是好的。
器件结构,工艺层次看你们自己的工艺文档啊,书都是毕业头两年看的不太记得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