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振荡器的谐振频率

楼主(2023-02-15):
晶体谐振频率一般处于串联谐振频率和并联谐振频率之间,随着负载电容的增大,谐振频率会靠近串联谐振频率,请问会超过串联谐振频率吗?

网友A:
不会  越靠近串联谐振频率,功耗越大,当到达串联谐振时,功耗无穷大。另外,只有谐振频率在并联频率和串联频率之间时,晶体的阻抗才呈现感性,这样才能跟容性的电路一起,满足振荡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越靠近串联谐振频率,功耗越大,当到达串联谐振时,功耗无穷大。另外,只有谐振频率在并联频率和串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