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ffset cancellation和CM cancellation模块如何进行验证?

楼主(2023-02-15):
论文中的这两部分需要仿真什么参数?用什么方法进行仿真?大家能不能给点意见感谢大家。

网友A:
论文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文名字?

《Design of a Low Noise Bio-Potential Recorder With High Tolerance to Power-Line Interference Under 0.8 V Power Supply》

网友A:
仿真无非dc, tran+stb, pss+pstab,  这个模型没点功底,不是那么好做,各种环路还有chopp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无非dc, tran+stb, pss+pstab,  这个模型没点功底,不是那么好做,各种环路还有chopper ...

我在仿真时经过Acm和Rcm后反馈到输入端的电压太大,不能作为偏置电压,怎么弄呢?我电源电压用0.6V,Vref=0.3V,但是反馈到输入端的共模电压为58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