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vision 问题求教

楼主(2023-02-15):
在终端中输入 simvision&后
出现以下提示该如何解决
在redhat7.8系统下 其他系统使用正常   在redhat8.6系统下 报如下错误
查询license服务器有此功能模块 FEATURE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199 \

simvision
simvision: 21.02-a001: (c) Copyright 1995-2021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F,LCFAIL: (LM -96) Unable to obtain a license for version 16.0
        of feature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in any license file
        (run 'lic_error -96' for more information)

执行lic_error -96 提示 sorry - error message -96 has no extended message

网友:
系统不兼容?

楼主:
还是license的问题

楼主:
换了license成功了

网友(2024-01-15):
引用 楼主:
换了license成功了

可以分享一下license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