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带隙基准相关问题!!!

楼主(2023-02-15):
原来的参数温漂过大,我将增益减小之后,温度曲线变成Z字型的情况,想问问这种情况是由于增益太小导致的吗。

楼主:
现在带隙电压最大波动是在20mV,这仍然是dc工作点的问题吗?

网友A:
先检查一下你高温的DC工作点再说增益的事情

网友:
高温状态下,电路DC应该不对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阻比例没调好 最终温度系数出现问题

网友:
高温下dc点偏了

网友:
这不是温漂的问题,这是高温电路工作状态不对

网友:
DC工作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你高温的DC工作点再说增益的事情

感谢

网友B:
你电压都降低了那么多了就不是温度系数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压都降低了那么多了就不是温度系数的事情了

你好,现在是运放输入电压范围是在600mV—750mV,在带隙电路中两输入端电压是在650mV左右,然后带隙电压有20mV的波动,这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是运放输入电压范围是在600mV—750mV,在带隙电路中两输入端电压是在650mV左右,然后带隙电压有 ...

这个不就是温度带来的影响吗?就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