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数模混合仿真用的connectLib库

楼主(2023-02-16):
=如题,各位大神,我的connectLib库好像有问题,谁能帮忙传一个给我,万分感谢

网友A:
不同版本的IUS的connectLib是不能混用的;
与其指望谁谁谁传一个给你就可以用,还不如在现有的环境上debug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版本的IUS的connectLib是不能混用的;
与其指望谁谁谁传一个给你就可以用,还不如在现有的环境上debug ...

connecLib其实就是Verilog-AMS代码,和版本没关系,看看出了什么问题就改哪里就好了,很直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necLib其实就是Verilog-AMS代码,和版本没关系,看看出了什么问题就改哪里就好了,很直接的 。
...

好的,谢谢指教。

楼主:
问题解决了,IC610似乎不需要connectrule,用全局的rule就可以跑,之前没跑起来是因为没有设置Use Template,入下图:

楼主:
虽然暂时可以仿真,但还是继续求一个connectrule

网友(2024-02-06):
求一个connectLib的库

网友C(2025-06-16):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IC610似乎不需要connectrule,用全局的rule就可以跑,之前没跑起来是因为没有设置Use Template ...

这个文件是干嘛用的?直接使用默认的全局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文件是干嘛用的?直接使用默认的全局的不行吗

就是规定逻辑1是和逻辑0是多少电压等等这些,我以前用IC5141的,所以要添加库,后面发现IC610可以用默认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规定逻辑1是和逻辑0是多少电压等等这些,我以前用IC5141的,所以要添加库,后面发现IC610可以用默认 ...

我看有人说的还有自定义的连接规则,但是我发现我的服务器里面没有这东西。我仿真的时候直接就是按照默认的第一个选项进行仿真了,就像你说的,规定全局电压

就像这样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规定逻辑1是和逻辑0是多少电压等等这些,我以前用IC5141的,所以要添加库,后面发现IC610可以用默认 ...

前辈有没有优质的混仿资料,可以发出来学习学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有人说的还有自定义的连接规则,但是我发现我的服务器里面没有这东西。我仿真的时候直接就是按照默认 ...

基本上这个默认的就可以了,我用了感觉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