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白入行IC验证

楼主(2023-02-16):
请教各位大神,绿皮书 白皮书 刷完之后 看什么内容?

请帮忙推荐几个入行项目

网友A:
啥都行,除了mcdf ahb_sram i2c uart,否则简历直接扔。

网友:
其实2楼说的这几个都挺好。amba总线,接口类,可以作为入门的学习,网上资源比较多,可咨询讨论的人也多。
关键是要学习明白。
要是能搞明白cpu、pcie啥的当然简历漂亮,但新人入门不太可能学会。
我面试人的时候,你简历上写啥都行,只要能讲明白就不错,作为一个新人,个人比较在乎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简历上啥都写, 一问都不会,这个是别人提供的,那个是从哪哪抄的,就没一个自己能搞明白的东西,这种完全不能要。

网友:
中文的话,绿皮SV+任意sv项目、红皮UVM+MCDF、白皮UVM+任意UVM项目。英文的话,《UVM primer》(很薄,一周差不多看完),《UVM Cookbook》(大砖头,能看多少自己掂量);入门项目的话,学校/个人/研究机构的开源项目/比赛项目/研究项目、企业实习/培训机构的虚假项目、公司的实际项目,这三者都行。说起来,开源项目的话,个人推荐Github上的那个UVM Tutorial for Candy Lovers,挺有趣且功能也比较完备,顺便可以自己练练git的版本开发流程,然后找1个脚本语言(python/perl/Cshell/bash)熟悉并且日常写些自己需要的脚本(例如写个每天定时干点啥任务然后抓取任务结果并过滤关键字后打印生成报告的脚本)。至于其他培训机构的入门项目前面也有人说差不多了。嗯,这差不多算入门门槛刚过,去投简历来几家面试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行,除了mcdf ahb_sram i2c uart,否则简历直接扔。

对于学历呢

网友A:
现在芯片厂对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了,普通211硕士一般都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芯片厂对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了,普通211硕士一般都不要了。

了解,如果想往FPGA方面学,本科学历,应该没那么容易被卡学历吧

网友(2023-03-30):
引用 网友A:
啥都行,除了mcdf ahb_sram i2c uart,否则简历直接扔。

行走的50w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