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2在route_opt阶段runtime长的问题

楼主(2023-02-16):
如题,小弟在学习ICC2的flow过程中,route_opt之后开始run PT修timing vio,发现clock max_transition和设计不符,检查发现是在CTS阶段没有加set_clock_transition -max 0.15 [all_clocks],于是重新place、CTS、routing,并且在place和CTS阶段source max_transition的设置,重新run了几遍,发现都停在route_opt这一步,如图,请问各位老师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吗?目前项目已出现delay,感谢!

route_opt阶段卡住不动

route_opt阶段卡住不动

网友A:
routing 之前的congestion 要看看,是否有hotspot ~~~
最好等route_opt  出来之后看看 STA 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ting 之前的congestion 要看看,是否有hotspot ~~~
最好等route_opt  出来之后看看 STA 的结果, ...

route_auto之后看congestion没有什么问题,感觉就是在我set max transition之后才run不动,之前忘记设置max transition,流程可以run完,最长一天一夜卡住不动,但从gui中看进程又没死,本步骤source的icc2自带的route_opt.tcl未做修改,不知道还可能是哪里问题,请老师帮忙分析,谢谢。

楼主:
昨天又run一版,没有source route_opt.tcl,而是直接敲的route_opt命令,依然停在了route - opt optimization Phase 10 Iter 2,这是说我set_clock_transition -max 0.15 [all_clocks]之后优化不动了吗?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下一步我要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A:
set_clock_transition -max 0.15 [all_clocks]之后优化不动了吗?
===
应该是,工具沙雕了,死命在满足这个需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clock_transition -max 0.15 [all_clocks]之后优化不动了吗?
===
应该是,工具沙雕了,死命在满足这个 ...

是的,第一次跑时忘记set clock transition,流程是正常跑完的;然后又从place开始加上max transition设置,就一直停在route_opt这里了,也请教了前辈,大致和您的结论一样,我不太清楚下面要怎样做,是否可以通过设置某些options,减少opt的迭代次数或者什么来完成route_opt?要怎么操作?小弟模拟版图转过来的,还在学习中。。

网友:
设大一点试试,比如
set_clock_transition -max 0.2 [all_clocks]

网友:
是不是时序太紧了,工具在拼命优化迭代插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