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内部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加diode

楼主(2023-02-16):
各位大佬: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芯片内部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为什么需要加一个diode。
   模拟地和数字地已经分开了,应该不会是在两个地之间加一些器件来提高两者之间的串扰问题,这里的diode是不是就是为了增强到地的ESD泄放能力的?

网友:
back-to-back (B2B) diodes,用于esd保护

网友:
应该不会是在两个地之间加一些器件来提高两者之间的串扰问题 这个需要好好考究

网友A:
是加了一个二极管嘛,还是一对二极管

网友:
感觉这里diode 就是做ESD的作用

楼主:
我想了想,这里的数字和模拟地之家加diode应该就是为了提高ESD能力的,当这个地方发生有ESD事件发生的时候,diode会暂时导通将两个地连在一起,从而提高其ESD泄放能力,当ESD事件结束之后,diode又变为高阻态,两个地又分开了。

网友:
ESD,很多design rule的ESD部分都会提到这样处理多电源

网友:
避免不同电源域之间的串扰,不同的电源线之间的二极管串中的二极管数量取决于这些电源线之间电压电平或噪声电平。

网友B:
多数是一对diode,+-,-+接,ESD泄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加了一个二极管嘛,还是一对二极管

back-to-back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是一对diode,+-,-+接,ESD泄放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