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负载突变仿真IC617设置

楼主(2023-02-16):
在进行LDO电路仿真负载突变过程中,遇到一个设置问题。具体上图,麻烦大家帮忙分下一下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呢?
下面的图分别是 输出端口 和 ADE窗口设置 以及报错报告。在电路不变的情况下,把负载端改成固定电流,把输入电压改成脉冲又可以正常仿真,这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顶一下帖子

网友A:
修改算法、降低精度

网友:
将Testbench中的高阻点去掉试试,好像是算法无法找到DC点,计算进行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算法、降低精度

那请问具体操作修改算法,降低精度是怎么进行的呢?以前没听说过这个概念

网友B:
ADE L / Simulation / Check / diagnose,勾选detailed;
会出很详细的仿真迭代的细节,找到主要不收敛的地方;
该去电感去电感;
该把变化边沿变缓就把变化边沿变缓;
改加inisital state就加initial state;

PS:能不用电流源就别用电流源,用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具体操作修改算法,降低精度是怎么进行的呢?以前没听说过这个概念
...

ADE仿真设置界面,选择options,在里面可以该算法,此外可以把仿真时间精度降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E L / Simulation / Check / diagnose,勾选detailed;
会出很详细的仿真迭代的细节,找到主要不收敛的地 ...

谢谢解答,做个笔记。目前已经找到原因了,应该是电流源在原理图中必须要接起来,否则就会作为高阻态报错的原因。把你这个方法也记住下,说不定下次就能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E仿真设置界面,选择options,在里面可以该算法,此外可以把仿真时间精度降低一些
...

谢谢回复!原因已经找到了,做个笔记记录下你的建议。

网友:
不要用ipwl作为LDO仿真的负载,试着用vcres或者干脆用switch。用电流源负载仿真重负载的时候,输出端少一个AC电阻,不能描述真实的电路稳定性。当然,收敛性也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