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工艺,不同电源电压的管子的差异在哪里?

楼主(2023-02-16):
我看了一下不同电源电压管子的版图,差别在于OD不一样,难道说要进行不同的离子注入进行杂质补偿吗?

网友:
关于半导体器件和工艺方面的书籍去翻翻看

网友:
如果是1.5V/5V这种器件的话,一般是gate oxide厚度不同,poly尺寸不同,阱掺杂也不同。如果是2.5V UD3.3这种描述的,一般是poly CD不一样,其他的工艺都没什么差别

网友(2023-03-30):
不同电源电压问题描述不是很准确,是vgs,还是vds,不同vgs的管子差别在od厚度,实现不同vds有很多方法,比如浓度差异,表现为版图层次差异,距离不同,表现为版图器件DS距离不同,还可通过改变结构实现不同的VDS

网友(2023-05-10):
Gate OX厚度会做的不一样,高压的管子Gate OX厚一些,低压的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