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和NMOS都栅源相接

楼主(2023-02-16):
小弟最近看到一个这种东西,请问是干啥用的?P管和N管都是栅源衬短接

网友:
不是两个二极管?

网友A:
是不是ESD保护的
,GGNMOS GDPMOS

网友B:
建议去看看模拟版图艺术,你这个是esd电路上看到的?当二极管用的这个接法,还有其他接法可以当电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去看看模拟版图艺术,你这个是esd电路上看到的?当二极管用的这个接法,还有其他接法可以当电容用 ...

您好,我也有想过是做ESD用法只是不太明白为啥要在这种地方放,后面就接反相器和一大串逻辑电路,尺寸也很小基本和普通反相器差不多大,或许是结合其他部分和工作环境考虑了吧,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ESD保护的
,GGNMOS GDPMOS

应该是吧,只是不太理解为何在这种位置用ESD,后面接反相器,挺多的这种结构。感谢回复!

网友:
是不是por电路?如果是的话,应该是就是两个二极管,防止por复位时间太久。

网友:
可能是防CDM的ESD?模拟和数字对接的地方保护数字逻辑门的栅极?

网友:
输入级ESD防护电路

网友:
要去看电路 ESD的GGNMOS和GDPMOS有特殊工艺与常规MOS不一样,ESDMOS会把源漏拉宽,还会做Silicide Block层,先进的工艺还会去做LDD Block。如果版图上源漏拉宽,管子W很大,位置靠近IO才会是ESD。

网友:
尺寸正常的话应该是留的后手,防止这里需要调整拿这几个管子来做修改

网友:
在finfet中因为严格的drc原因,这样的dummy非常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