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管设计

楼主(2023-02-16):
假设功率管的设计指标是300mΩ,那么在前仿时应该保证功率管的导通阻抗是多少?需要留有多大的设计裕量?版图及制造对功率管的导通阻抗影响多大?

网友A:
主要是metal层的电阻、bonding线会对阻值产生一些影响。需要根据版图面积、bonding进行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metal层的电阻、bonding线会对阻值产生一些影响。需要根据版图面积、bonding进行估算。 ...

谢谢您的回答,那么一般画完版图的阻抗会增加多少呢?有没有一个经验值?

网友:
路过,看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2023-05-22):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metal层的电阻、bonding线会对阻值产生一些影响。需要根据版图面积、bonding进行估算。 ...

目前仿真功率管和电阻  前仿真0.3v的压降就可以输出300ma  后仿也是类似的情况  但是芯片测试的时候 需要0.8v的电压才能输出300ma   导致这种电阻增大的原因一般是哪些呢   封装测试了 bonding 电阻也很小  几十毫欧姆  用的两个pad   输出电流都是mettop层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