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更改plot仿真波形粗细和颜色?

楼主(2023-02-16):
如题,plot波形的粗细如何更改,使用display resource editor更改,但是不知道是哪个选项,请高手指教。

网友A:
display resource editor里选ALL LPPs之后,select LPP那里拉到最下面,y1-y9的flight和drawing粗细自己选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 resource editor里选ALL LPPs之后,select LPP那里拉到最下面,y1-y9的flight和drawing粗细自己选 ...

谢谢 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