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CIW窗口标题栏不显示

楼主(2023-02-16):
系统,Centos7,IC617版本,安装完成后,标题栏闪了一下就没了,如下图:C:\Users\ling\Desktop\1.png(任务栏里没有显示,CIW窗口、电路、版图都不显示标题栏)

有大佬知道如何解决吗?在此感谢

网友A:
1、不要用root用户执行
2、依赖包 装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要用root用户执行
2、依赖包 装全了吗

1. 用其他用户也一样

2.根据
https://blog.csdn.net/qq_40987215/article/details/104722352
教程装的,里面的每一步都做了,能帮忙看看还缺少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要用root用户执行
2、依赖包 装全了吗

1. 其他用户不行

2.根据
https://blog.csdn.net/qq_40987215/article/details/104722352
安装的,能帮忙看下还缺少什么吗?

楼主:
cadence的库也重新安装了一遍,又更新了一遍,还是不行,怎么整呀

网友B:
试下virtuoso -nocdsinit启动,是不是你的.cdsinit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virtuoso -nocdsinit启动,是不是你的.cdsinit有问题

还是没用。。。。

还有别的方法么

网友(2023-10-09):
我的也是这样,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C:
根据这个帖子提醒,碰到运气了
在环境配置里: .bashrc  文件中有个 export LANG=C  ; 修改为 LANG=“en_US.UTF-8”
然后重新 source .bashrc  或者重新登录下用户 应该就可以了
感觉是没有识别到系统语言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根据这个帖子提醒,碰到运气了
在环境配置里: .bashrc  文件中有个 export LANG=C  ; 修改为 LANG=“en_US ...

没什么用,还是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用,还是没有

我的两个虚拟机 centos7 IC617 都好了~
试试 Terminal 输入 locale 看下 系统有哪些 语言
export LANG=C
修改
export LANG="en_US.UTF-8"

locale

locale

.bahsrc

.bahsrc

CIW layout

CIW layou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两个虚拟机 centos7 IC617 都好了~
试试 Terminal 输入 locale 看下 系统有哪些 语言
export LANG=C  ...

赞啊,哥们NB。困扰我好久了,之前没有加引号,现在可以显示了。

网友(2024-05-07):
引用 网友C:
我的两个虚拟机 centos7 IC617 都好了~
试试 Terminal 输入 locale 看下 系统有哪些 语言
export LANG=C  ...

有用,真的太感谢了

网友(2024-08-04):
如果source .bashrc文件后还是没用的话 可以尝试下重启客户机

网友(2024-11-25):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