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环路中的阻尼系数有什么用

楼主(2023-02-16):
各位大侠,设计PLL环路指标时,阻尼系数有什么用?了解到的是阻尼系数小于1,是欠阻尼,大于1是过阻尼。还了解到会影响相位裕度,那么通过波特图把相位裕度调到适合的数值后,比如55°,还需要再关注一下阻尼系数的值吗?多谢了  :)

网友:
我们一般只看相位裕度,相位裕度过大容易过阻尼,锁定时间大。相位裕度小欠阻尼,容易震荡

网友:
1.相位裕度 是 open loop
2.阻尼系数 是 close loop
基本上這兩個在某種程度上是有一定的關係
如果你畫的出來相位裕度圖的話,如果有超過60度,阻尼係數會很接近1
這是個很好玩的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