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 | create_generated_clock命令使用

楼主(2023-02-16):
请问路过大佬,create_generated_clock命令中,-combinational这个选项是在master clk和gen clk之间只有组合逻辑的时候才能用吗?这个选项必须要加上吗?

网友A:
一般不建议用这个。用分频 -div 的这个比较好 ,组合逻辑后面的clock 一般需要再定义一个了,容易闹乱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建议用这个。用分频 -div 的这个比较好 ,组合逻辑后面的clock 一般需要再定义一个了,容易闹乱子 ~~ ...

我看我司是这样定义的,-combinational和-divide_by都用到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不需要-combinational?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gen_clk -combinational  -source [get_pins $pin_name] -divide_by 1 [get_pins $pin_name] -master_clock [get_clocks $master_clock] -add

网友:
,-combinational和-divide_by都用到了
===
额 ~~~ 参数不是越多越好哎 ~~~ 实际上是div 就用div ,实际上是comb 就comb ,别乱写

网友B:
From Innovus TCR
create_generated_clock
-combinational
Restricts the path search for latency to only paths which do not cross
sequential devices, or the source pins of other generated clocks.
When you specify -combinational, if there are both sequential and
combinational latency paths, the software only considers the
combinational paths for the generated clock. If there are no combinational
latency paths for the generated clock, the generated clock does not inherit
latency from its parent clock hierarchy.  <- 这句是关键

By default, when calculating the latency of a generated clock, the software
searches for the longest (and shortest) paths from the parent waveform to
the generated clock point. All paths are considered, including those which
traverse sequential elements such as flip-flops, registers, and latches. The
default behavior is intended for cases where there is a cascade of
generated clocks, and some of the clocks are not explicitly defined.

The -combinational option can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
multiply_by, -divide_by, or -edges options.

网友C:
我是这么理解的,-divide_by是一定要的,如果设计的分频电路只含有组合逻辑器件,需要加上-comb,如果是使用时序器件(ICG或DFF)设计的分频电路,就不能加-com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么理解的,-divide_by是一定要的,如果设计的分频电路只含有组合逻辑器件,需要加上-comb,如果是使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不敢确定。而且我觉得-comb这个option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om Innovus TCR
create_generated_clock
-combinational

感谢

楼主:
总结一下个人理解,不知对不对。在使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命令时,应遵守以下原则:
1、-combinational用在master clk和gen clk之间只有组合逻辑的情况下,可与-divide_by共同使用。
2、-divide_by必须要有,而-combinational可有可无。
3、如果使用了-combinational,而clk line中既有comb又有sequential,那工具在计算clk latency时,只会计算comb latency。
4、如果使用了-combinational,而clk line中没有comb,那工具计算clk latency时不会计算master clk line的latency。
5、在计算gen clk latency时,工具会计算将master clk line的latency计算在内,即使master clk line中包括flip-flops, registers, latch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不敢确定。而且我觉得-comb这个option可以不用。

推荐 -edges {list_of_edges},比divide_by, multiply_by严谨。同样-divided_by 2,两个generated clock可以有不同的相位。-edges可以体现相位,-divided_by不行。
-edges可以让工具检查master clock与generated clock之间的相位关系是否成立,可以更早地发现问题。
有问题,发现越早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 -edges {list_of_edges},比divide_by, multiply_by严谨。同样-divided_by 2,两个generated clock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