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结电容做decap,这种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吗?

楼主(2023-02-16):
40nm工艺的一个library中decap是用n+/psub, p+/nwell的结电容做的,而不是常规的gate电容。

这种做法有什么好处吗?  另一方面,是否会带来什么风险? 比如leakage,

网友A:
可能是电容充放电响应得更快。根据PN结的原理,一点点的电压变化就马上引起耗尽层的变窄变宽。坏处可能就是容量比较小,电源的抖动太快,PN结击穿导通就没有电容特性了。 我说得不一定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容充放电响应得更快。根据PN结的原理,一点点的电压变化就马上引起耗尽层的变窄变宽。坏处可能就是 ...

可能同时也能起到ESD防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