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SAR ADC设计

楼主(2023-02-16):
小弟最近在搞一个高精度SAR ADC的设计,里面包括带隙,LDO,16bit SAR,输入输出驱动等,有很多问题,有没有同行之间互相讨论一下。

或者推荐一下有关trimming校准的论文,16bit CDAC三段式电容阵列的设计等等。

网友A:
为啥要做成三段的?8+8面积也还可以接受吧

网友:
这个难度很大

网友B:
电容的电压系数可能让你达不到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做成三段的?8+8面积也还可以接受吧

不知道啊,还在调研阶段,先把外围电路搭起来,里面的结构最近在看文章,还没具体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电压系数可能让你达不到16位。

以前12位的时候感觉已经电容到极限了,校准了比较器。现在想试试论文里看的几种方法,试试校准电容,如果工艺允许想直接修调。

网友A:
你是自己数字综合逻辑部分还是人工手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己数字综合逻辑部分还是人工手撸?

直接逆向呗

网友(2024-03-01):
楼主您好,请问做的怎么样了 ,我也是最近在做16bit的SAR,可以交流一下具体细节吗,我的指标是2msps,采用异步逻辑。加冗余位

网友:
我也在做16bit的sar,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校准电容?三段式?要使用校准电容的话,面积会不会太大了

楼主(2024-05-17):
A transient-enhanced low dropout regulator with rail to rail dynamic impedance attenuation buffer suitable for commercial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