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A测试性能,PD怎么实现?

楼主(2023-02-17):
1,需要测试TIA的性能,怎么实现PD的搭建?

网友A(2024-09-03):
最简单的就是PD阴极给正压,阳极直接连到TIA输入端。其次就是考虑用AC耦合或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PD阴极给正压,阳极直接连到TIA输入端。其次就是考虑用AC耦合或其他的 ...

我看他们有很多PD的模型大部分都是电流源+MΩ大电阻并联+电容并联,但是要决定你自己使用的场景,这个怎么构建这个模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他们有很多PD的模型大部分都是电流源+MΩ大电阻并联+电容并联,但是要决定你自己使用的场景,这个怎 ...

一般情况下主要考虑的是PD的寄生电容,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电路的带宽。TIA其实就是一个电阻,对于PD的光信号而言,MΩ大电阻被TIA输入端的等效小电阻并联掉了,相当于电流流经电阻之后再被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主要考虑的是PD的寄生电容,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电路的带宽。TIA其实就是一个电阻,对于PD的光信 ...

十分感谢,那比如TIA的输入小电阻是他的跨阻?第二个就是TIA的噪声仿真您有具体的仿真教程么?

网友(2024-10-16):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那比如TIA的输入小电阻是他的跨阻?第二个就是TIA的噪声仿真您有具体的仿真教程么?
...

和跨阻有关,接近等于跨组除以核心放大器的增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