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满足的情况下,输出震荡,不加输入信号输出也振荡

楼主(2023-02-17):
       各位前辈好,我现在前仿真不振荡,后仿真振荡,提参不提电源、地和输入信号输出结果就正常。为了检查相位裕度,补偿了在运放输出端加了一个大电容做简单滞后补偿,使得相位裕度从不足调整到80、增益裕度也合适,因为我这里系统不需要很高的带宽,所以可以接受这样的补偿。但是不加输入信号输出还是振荡。运放结构为带增益自举的共源共栅,输出接一个源跟随。 现在没有思路不知道应该从何处检查,还请各位前辈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下图分别为stb和没有激励时瞬态仿真结果。

网友:
这看起来不像振荡,像别的异常,再检查下后仿网表吧

网友:
看看仿真电路图呢

网友A:
这不像振荡吧。相位裕度不足时,上电会产生振荡,但是你这个什么时候趋于稳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像振荡吧。相位裕度不足时,上电会产生振荡,但是你这个什么时候趋于稳定呢? ...

没有仿过什么时间稳定,因为仿真每次的得到的波形不一样,感觉很奇怪。只做了dc和瞬态仿真看对激励的响应,还没有仿上电。

网友:
1. 自举环路稳定吗?2. 在原跟随后面加大电容这个做法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