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的版图

楼主(2023-02-17):
平时用的二极管都是这种的

但这次用的pdk里给的二极管只有一个端口,怎么走线呀?

网友A:
抱歉,请问下,你这下面调出来的器件是三个单独的器件还是一个器件?应该是一个吧

网友B:
都是对pepi的二极管,pepi整个芯片是相通的,dn,dnw只是结不同,dp相当于vce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请问下,你这下面调出来的器件是三个单独的器件还是一个器件?应该是一个吧 ...

是单独的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对pepi的二极管,pepi整个芯片是相通的,dn,dnw只是结不同,dp相当于vceo

那要怎么连线呢?我平时用的二极管两个端口都画出来接触孔了,我直接走线就可以。但这几个就只有一端打了孔,另一端要在哪里连呀?

网友:
楼上也有人解释了,如果是单独器件,有没有可能单独包一圈pring,接地的话就直接接地电位,如果是其他电位,这个p外延的电位可能还需要单独隔离出来,你自己简单搭个电路试一下,然后画个layout验证一下。我猜的也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楼主:
明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

打开LayoutXL,让飞线功能带你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