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实际使用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3-02-17):
目前是想设计一个RMS检波器,已经把平方率模块基本实现了,现在想通过运放把Vdiff进行放大(Vdiff很小),使用一个运放来实现,如图所示,在使用运放的时候,产生了一些疑问:
1、以五官运算放大器为例,仿真的时候,都会给直流偏置(比如左右放大管都给0.6mv,让整个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合适),但在实际应用的时候,放大差值,怎么让运放静态工作点正常呢,以图中为例,怎么让Vx与Vy端各加0.6mv,保证让OA处在设计时候的静态工作点上进行放大。
2、Vdiff信号近似为直流(平方模块初衷就是想通过电容C1、C2把交流部分滤掉,剩下一个纯直流的部分)使用运放怎么实现,对近视直流的信号进行放大的(使用运放的初衷就是因为直流Vdiff比较小,所以要把直流放大)

网友A:
这个0.6mV应该是加的小信号吧,那它跟静态工作点没关系啊,工作点是你的直流偏置决定的,但是输入信号的level大了

会有非线性,导致增益下降,极点位置变化,你这个运放是开环的应用,也许可以考虑用一些线性度好的结构,

第二个,近似直流的信号当然可以放大,并且对运放的带宽要求更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0.6mV应该是加的小信号吧,那它跟静态工作点没关系啊,工作点是你的直流偏置决定的,但是输入信号的lev ...

不好意思,当时是输入错误,这个应该是0.6V,是给运放提供直流偏执的,让运放工作在静态工作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