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语法怎么理解

楼主(2023-02-17):
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A:
set mylistvar "x 10" 将字符串赋值给mylisvar,mylistvar中的字符串变量可以当作成列表。
{*}$mylistvar将列表元素作为独立参数展开并执行命令,第二行就是set x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mylistvar "x 10" 将字符串赋值给mylisvar,mylistvar中的字符串变量可以当作成列表。
{*}$mylistvar将 ...

哦哦,谢谢,理解了一些

网友(2023-05-09):
这个例子在哪看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