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流源的启动电路

楼主(2023-02-17):
这是我的电路图,先把启动电路忽略。仿真出VDD和ID的曲线,如下:

结果加了启动电路后,曲线没有任何变化,有大佬知道为什么?有什么改进方法吗?

网友A:
随VDD没变化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VDD没变化才是对的

我其实疑惑的是最前面那一平的段,按理说加了启动电路后。曲线应该是直接从VDD=0开始变化,而不是先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其实疑惑的是最前面那一平的段,按理说加了启动电路后。曲线应该是直接从VDD=0开始变化,而不是先不变 ...

VDD电压低的时候,所有的MOS都没开,输出可不就是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电压低的时候,所有的MOS都没开,输出可不就是0v吗?

那启动电路就对这个曲线没什么影响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