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版图DG层应该怎么画

楼主(2023-02-17):
小弟第一次画版图,用的smic0.18bcd工艺 5V的管子

管子版图都自带DG层,我看的视频教程里用的其他工艺,好像没有DG层
查了一下资料,DG层好像是光刻的时候用来区分不同电压的管子
所以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
1.如果我用的全都是5V的管子,是不是不需要DG层?可以去掉吗?
2.如果DG层必须要的话,管子很多的模块里不同管子的DG层怎么处理?能不能交叠?或者画一个大的DG涵盖所有管子行不行?
3.在画版图的时候关于DG层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
谢谢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
如果所用的管子 都带这层 可以整个一起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