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使用ecoaddrepeater报error

楼主(2023-02-17):
如题,一颗cell drving 多颗逻辑cell和一颗output port,想使用ecoaddrepeater 在output port 前插一颗buffer时报如下error,请问该如何解决
cell和port都是同一个power domain,并没有msv vio

网友A:
man 一下那个ERROR的编号 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n 一下那个ERROR的编号 就知道了

man 过了,但感觉哪一种理由都不是,ignore net rpt没有这条net,没有设置keep port hierarchy,且是同一个power domain

网友B:
attachIOBuffer 估计这个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IOBuffer 估计这个才是你想要的

对,我是先用attachiobuffer 在这颗port上报错了,才想用ecoaddbuffer 单独插试一试,麻烦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2025-08-27):
我也遇到相同的問題,感覺是因為output port作為output卻同時又做為別的instance的input,而使得tool無法順利加上?
希望有人能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