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rtuoso:CIW窗口标题栏不显示

楼主(2023-02-17):
系统,Centos7,IC617版本,安装完成后,标题栏闪了一下就没了,如下图:(任务栏里没有显示,CIW窗口、电路、版图都不显示标题栏)

有大佬知道如何解决吗?在此感谢

网友A:
如果用的是虚拟机或者VNC,看一下color depth设置够不够,如果是物理Linux服务器,要看一下Xresource或者Xdefaults的设置。我猜不一定是没显示,而是字体颜色与背景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虚拟机或者VNC,看一下color depth设置够不够,如果是物理Linux服务器,要看一下Xresource或者Xd ...

应该不是颜色问题,不能放视频,有两张图。可以看出,在没有完全打开virtuoso的时候,有一瞬间是会显示的,一但完全开好了,就消失了,

还有其他可能么。。。

网友A:
在用户根目录下($HOME) 的 .Xdefaults文件对Virtuoso的X-window资源使用进行了规定,查一下里面 Opus.labelFont和Opus.textFont的设置是不是可以调整改动一下?然后再敲入命令 xrdb ~/.Xdefaults 使之有效,然后启动virtuoso。

其中,改动的font必须是X-window中可以找到的font,用命令 xlsfonts 可以在命令行列出系统所有的fonts,找一个合适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户根目录下($HOME) 的 .Xdefaults文件对Virtuoso的X-window资源使用进行了规定,查一下里面 Opus.label ...

没有这个文件

咋整好?感谢大佬,下班了,我周一看,可以留言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户根目录下($HOME) 的 .Xdefaults文件对Virtuoso的X-window资源使用进行了规定,查一下里面 Opus.label ...

大佬,还有其他方法么

网友:
这个就是X-window显示的问题,可惜我不用你这个操作系统,所以没法直接的给出答案。如果你对操作系统熟悉的话,可以试着调整一下这个操作系统的显示资源,就能看到virtuoso窗口的banner labe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户根目录下($HOME) 的 .Xdefaults文件对Virtuoso的X-window资源使用进行了规定,查一下里面 Opus.label ...

今天还是不死心,在所有盘里找到了这个文件,除了第一个文件有opus.labelfont,其他的都没有,不过打开后,前面带“!”的。。。尝试去掉后,xrdb了,结果还是无效

网友A:
确实是这个文件,你要改的是font color吧,foreground和background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个文件,你要改的是font color吧,foreground和background之类的

大佬,我把这个文件的全粘帖了,您给看看,要怎么改 太不容易了,终于看到希望点了

! ************.Xdefaults****************
!
! The following are examples of Resources that
! the user may wish to set.
!
! The "!" character is a comment.  To activate a resource,
! you can remove the ! character at the beginning of a line.
!
! A lot of .Xdefaults files use "#" as the comment character,
! this should be avoided.
!
! Remember that you need to run the "xrdb" program to
! have a resource take effect once the X server has been started.
! You can invoke it as "xrdb ~/.Xdefaults"
! xrdb reads the new .Xdefaults file into the server.
!
! For Opus, beware of loose bindings (eg "Opus*resource:") as they may
! cause a conflict with some things that you set in Skill.
!
! All Opus resources are Opus.<resource>:
!
! ********************************************************
! * These resources set the default position of the CIW. *
! ********************************************************
!
!Opus.x:             !!!(screen_width - Opus.width)/2
!Opus.y:             0
!Opus.width:         725
!Opus.height:        130
! *** Or you can use the geometry specification
! *** if you don't want to use the x,y,width,height
! *** resources independently
!Opus.geometry:
! **********************************************
! * These resources allow you to set the fonts *
! **********************************************
Opus.labelFont:     -*-helvetica-bold-r-*-*-12-*
Opus.textFont:      -*-courier-medium-r-*-*-12-*
! ****************************************************
! * This resource lets you specify which text editor *
! * you want to use.                                 *
! ****************************************************
!Opus.textEditor:
! **************************************
! * This resource lets you set the     *
! * colors used by the user interface. *
! **************************************
!Opus.foreground:               #800000
!Opus.background:               #e0e0e0
!Opus.borderColor:              #0000c0
!Opus.recessColor:              #bfbfbf
!Opus.activeBannerColor:        #bdcccc
!Opus.inactiveBannerColor:      #cccccc
!Opus.textColor:                #333333
!Opus.attentionTextColor:       #333333
!Opus.flashColor:               #ff00ff
!Opus.topShadowColor:           #ffffff
!Opus.bottomShadowColor:        #999999
!Opus.buttonColor:              #800000
!Opus.editorBackground:         #000000
!**************************************
! ****************************************************
! * These resources allow you to specify the default *
! * positions for forms.                             *
! ****************************************************
!Opus.formPlacement: one of  top,bottom,left,right, or center
!Opus.formRelativeTo: one of screen,currentWindow,  or CIW
!Opus.optionFormPlacement: one of top,bottom,left,irhgt or center
!Opus.optionFormRelativeTo: one of screen,currentWindow, or CIW
!
! ** END OPUS RESOURCES
!

! Here are some defaults for the xterm
XTerm*foreground:        yellow
XTerm*background:        darkslategrey
XTerm*border:                turquoise
XTerm*cursorColor:        yellow
XTerm*sunFunctionKeys:        True
XTerm*jumpScroll:        True
XTerm*pointerColor:        red
XTerm*scrollBar:        True
XTerm*saveLines:        120
XTerm*scrollKey:        True
XTerm*font:                9x15

!
!
! SAMPLE .Xdefaults RESOURCE SPECIFICATIONS FOR MWM
!
!
! component appearance resources
!

Mwm*clientAutoPlace:                False
Mwm*colormapFocusPolicy:        explicit
Mwm*keyboardFocusPolicy:        pointer
Mwm*InteractivePlacement:       False
Mwm*menu*background:                CadetBlue
Mwm*menu*foreground:                Yellow
Mwm*foreground:                        white
Mwm*background:                        SteelBlue
Mwm*fontList:                        9x15
Mwm*backgroundTile:                background
Mwm*activeBackground:                CadetBlue
Mwm*transientDecoration:         titlebar + resize - menu
Mwm*buttonBindings:                SampleButtonBindings
Mwm*windowMenu:                        SampleWindowMenu
Mwm*focusAutoRaise:                False
Mwm*enforceKeyFocus:                False
Mwm*saveUnder:                        True
Mwm*useIconBox:                        False
Mwm*frameBorderWidth:                3
Mwm*resizeBorderWidth:                5
Mwm*cleanText:                  True

!#########################################################################
! Following are the .Xdefaults additions recommended for
! FrameMaker 2.1X:

! Frame 2.1X Specific defaults
Maker.doubleClickTenths:        10
Maker.useBackingStore:          True
Maker.cmdEscape:                True
Maker.autoBackupOnSave:         True
Maker.autoSave:                 True
Maker.autoSaveTime:             5
Maker.autoSaveIdleTime:         10
Maker.greekSize:                7
Maker.foreground:               white
Maker.background:               turquoise
Maker.console:                  True
Maker.noViewerFile:             True
Maker.colorDocs:                True
Maker.colorImages:                True
Maker.olwmClickType:                 Fal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个文件,你要改的是font color吧,foreground和background之类的

我改了

Mwm*foreground:  black(原white)

Maker.foreground:  black(原white)
保存
然后xrdb
还是不行,啥反应都没,真要哭了

网友A:
改Mwm和Maker是没用的,Mwm是很古老的一款UNIX上的window manager,Maker是指Frame Maker,拿来产生PDF文件的。要改的还是Opus的资源,不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Mwm和Maker是没用的,Mwm是很古老的一款UNIX上的window manager,Maker是指Frame Maker,拿来产生PDF文件 ...

大佬,首先确定几个事

1.文件确实是这个文件,因为,我修改了一下的2个值,确实位置会有变动
Opus.width:         725
Opus.height:        130

2.根据大佬的意思,我将这些下面后面的值都改成#cccccc,运行xrdb后,virtuoso感觉没有任何颜色变化
Opus.foreground:               #800000
Opus.background:               #e0e0e0
Opus.borderColor:              #0000c0
Opus.recessColor:              #bfbfbf
Opus.activeBannerColor:        #bdcccc
Opus.inactiveBannerColor:      #cccccc
Opus.textColor:                #333333
Opus.attentionTextColor:       #333333
Opus.flashColor:               #ff00ff
Opus.topShadowColor:           #ffffff
Opus.bottomShadowColor:        #999999
Opus.buttonColor:              #800000
Opus.editorBackground:         #000000

3.这个如果要修改怎么修改。
Opus.labelFont:     -*-helvetica-bold-r-*-*-12-*
Opus.textFont:      -*-courier-medium-r-*-*-12-*

总结:文件有用,除了大小改了会有体现,其他感觉改了和没改没区别。。。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Mwm和Maker是没用的,Mwm是很古老的一款UNIX上的window manager,Maker是指Frame Maker,拿来产生PDF文件 ...

大佬,我发现一个事,我用虚拟机,第一次安装后打开,是会显示标题栏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重启后,就不显示了,卸载重装都没有效果,只能快照还原+重新安装,那就是说,重启后是串改了什么文件或者原本缓存的文件被清除的感觉

另外,如果是font问题,那刚安装完,应该也不会显示才对。有没有什么看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发现一个事,我用虚拟机,第一次安装后打开,是会显示标题栏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重启后,就不 ...

其实根源在于Centos7操作系统,而我不用这个操作系统,复现不了你的问题。Cadence建议的是RHEL,现在Cadence最新版本是RHEL7.9可以兼容,所以挑一个RHEL6.9装上最安全,RHEL7.x对最近的几个Cadence版本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根源在于Centos7操作系统,而我不用这个操作系统,复现不了你的问题。Cadence建议的是RHEL,现在Cade ...

RHEL我也装了,还是一样,版本是RHEL7.6,IG617小版本700_base 和IC617.-64b,500.22,同样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RHEL我也装了,还是一样,版本是RHEL7.6,IG617小版本700_base 和IC617.-64b,500.22,同样问题
...

RHEL7.6也有同样的问题?不应该吧,那给我看一下你的.cdsinit文件做了什么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RHEL7.6也有同样的问题?不应该吧,那给我看一下你的.cdsinit文件做了什么事情

...

也没做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HEL7.6也有同样的问题?不应该吧,那给我看一下你的.cdsinit文件做了什么事情

...

我觉得和.csdinit没关系,我刚看了这个文件,里面写的是calibre,我为了测试,我连calibre都没装只装IC617,都不显示

网友A:
诊断下来,应该是操作系统缺少xfont字体xorg-x11-fonts-ISO8859-14-75dpi的缘故

网友:
用Mate桌面或者 xfce桌面。 gnome桌面会有这个兼容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根源在于Centos7操作系统,而我不用这个操作系统,复现不了你的问题。Cadence建议的是RHEL,现在Cade ...

我用的REHL7.9的虚拟机,不知道什么啥都不操作的情况下,CPU的使用率都有50%,使用centos就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试了很久基本确定是Gnome桌面在这个版本的问题,然而centos7已经不更新桌面版本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下来,应该是操作系统缺少xfont字体xorg-x11-fonts-ISO8859-14-75dpi的缘故

和缺字体应该关系不大,就是这个版本的Gnome在遇到®标志会不显示,大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吗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是教程给的系统包有问题,我去centos官网下的最新包装了一遍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C(2023-10-09):
根据这个帖子提醒,碰到运气了
在环境配置里: .bashrc  文件中有个 export LANG=C  ; 修改为 LANG=“en_US.UTF-8”
然后重新 source .bashrc  或者重新登录下用户 应该就可以了
感觉是没有识别到系统语言导致的~

网友D(2024-01-02):
引用 网友C:
根据这个帖子提醒,碰到运气了
在环境配置里: .bashrc  文件中有个 export LANG=C  ; 修改为 LANG=“en_US ...

大佬 想问一下我照着输入了还是没有显示 还有什么其他解决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 想问一下我照着输入了还是没有显示 还有什么其他解决方法吗

还有个帖子里有详细点的~
[virtuoso]CIW窗口标题栏不显示
https://bbs.eetop.cn/thread-943756-1-1.html

网友(2024-08-04):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是教程给的系统包有问题,我去centos官网下的最新包装了一遍就没这个问题了。 ...

可以问下是重新下载了什么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