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stil2verilog 2022的license feature

楼主(2023-02-17):
各位大佬,可以分享一下Synopsys stil2verilog 2022的license吗

网友A:
在license log里面就会看到哪些feature 没有check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icense log里面就会看到哪些feature 没有check到

那请问在哪可以找到这个license log呢

网友A:
起license的时候把log打出来就可以了,或者加export FLEXLM_DIAGNOSTICS=2,终端会看到缺失的fe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license的时候把log打出来就可以了,或者加export FLEXLM_DIAGNOSTICS=2,终端会看到缺失的feature ...

您可以分享一下2022的licence吗,我看了缺失的feature,但是检查了licence里有这些feature还是运行不了

楼主:
我添加了缺失的feature,又有SSST缺失;再添加SSST后,还是出错了Internal Error:MaxTestBench just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feature SSS 和 SSST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我这里跑的是2020.09的版本没有问题,你可以回退回去看看,2022的tool license跟之前不一样。而且我是在testmax里面间接处理的 write_testbench -input ./VERILOG/xxxxx.stil -output ./VERILOG/verilog_serial -replace

楼主:
我是tmax和dc2022的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就stil2Verilog的有问题,可以参考一下您的license吗,我的q 2449100152

楼主:
2020.09版本的stil2verilog也不行,结果是这样的:

楼主:
我单独加了这一个feature SYNOPSYS_ANOMALY后虽然提示没了,但是还是有 Error:MaxTestBench just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网友(2023-09-08):
引用 楼主:
2020.09版本的stil2verilog也不行,结果是这样的:

最后解决没有?

网友(2024-08-27):
楼主解决了吗 同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目前还是没有,有能解决的大佬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5-01-15):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是没有,有能解决的大佬分享一下吗

解决了没 大哥 。

网友(2025-03-15):
同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