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bit DAC中的电容阵列怎么布局?

楼主(2023-02-17):
最近在学版图!这个匹配电容阵列怎么布局好一点呀,我只知道电容的匹配要注意分散和对称,我摆了一下,分散是有了,但是连线不好连呀,想问问这边的前辈这个电容阵列布局有没有技巧

屏幕截图 2023-02-17   屏幕截图 2023-02-17  这个是自己目前摆的,但是感觉后面的连线会很乱

网友:
外围不用说了,里面的 我的想法就是用对称的金属  竖着拉进去跟横着拉进去,做到对称。寄生是难免的。

网友:
你的这个数量就没看懂.....

网友A:
1.桥接电容放在阵列中央
2.个数少的放阵列中央
3.个数多的两边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桥接电容放在阵列中央
2.个数少的放阵列中央
3.个数多的两边摆

不用这么分散吗,如果分散的话线确实不好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这么分散吗,如果分散的话线确实不好连

尽量减少电容到开关的走线寄生,越简单越好

网友B:
mim电容一般会有ant d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m电容一般会有ant drc

就是画完后还要跑一边ant 的dr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