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转换Lib

楼主(2023-02-17):
请问怎样利用skill把一个IP中用到的cells从一个库另存到另一个库?

网友A:
用代码修改instances的master cell的libName属性

网友:
层次化拷贝

网友:
不会啊,楼上几位能不能细说一下哈,比如举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代码修改instances的master cell的libName属性

x谢谢回答,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这个有什么函数可以直接实现这个功能吗?

楼主:
谢谢回答,这个能解释下具体怎么操作吗?

网友B:
原理图还是layout

楼主(2023-06-21):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还是layout

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