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DC综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2-17):
在进行DC综合的时候,有遇到这样一个情况。

有一个8bit的reg 信号,它的高4bit没有被load,因此在DC综合的时候会被优化掉,remove。
进行DC综合后,我在DC log里面,却没有发现相关的打印信息,如果有,应该会是(OPT-1207)这一类的信息。
但是我到网表里去看,实际上这个信号的高4bit已经被删掉了。

总的来说,我认为就是实际上DC已经进行了remove的操作,但是log里面没有打印信息。
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还有就是前后有2个项目,基本一样的代码,后面的项目打印了这个信息,前面的项目没有打印信息,但是两个项目实际都对该信号的高4bit进行了remove的操作。

有没有工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否是DC的问题还是环境的哪个设置有问题。
感觉这个问题还是很恼人的,因为这样我就不能完全信任log了,但是log又是主要的dc综合过程的信息提取窗口。

楼主:
根据新思的信息:
1) When HDL Compiler reads the design, it has the ability to remove some registers and not infer them. The tool does not issue a warning message when this optimization is done.
确实很存在一些不报告log的remove register动作。
When Does Design Compiler Remove Nonconstant Registers With an OPT-1207 Warning?
Question:
When does Design Compiler remove nonconstant registers? Sometimes Design Compiler
issues an OPT-1207 information message, as shown:
Information: The register 'X_reg' will be removed. (OPT-1207)
However, at other times it removes registers without any information message.
Answer:
There are two phases in which Design Compiler removes nonconstant registers: The first phase
is when HDL Compiler reads the design. The second phase is during compilation and optimization
when you run either the compile or compile_ultra command.
1) When HDL Compiler reads the design, it has the ability to remove some registers and not
infer them. The tool does not issue a warning message when this optimization is done.
HDL Compiler removes the following types of registers:
a) Registers that do not have any topological path to downstream logic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design being elaborated (unloaded registers).
b) Registers whose visibility is being blocked by a constant downstream (registers driving
    redundant logic).
HDL Compiler controls this optimization with the hdlin_preserve_sequential variable. The default
is none. You must set this variable to all to infer all registers as described in the RTL.
In Example #0, HDL Compiler removes register "A" because it does not have any topological
path to downstream logic.
--------Example #0-------------
module test(a,b,c,clk,out);
input a,b,c,clk;
output out;
reg A,B,C;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A <= a;
  B <= b;
  C <= c;
end
assign out = B & C;
endmodule
------------------------------
HDL Compiler only looks for unloaded register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design being elaborated
or built internally. Therefore, HDL Compiler cannot remove any registers that are unloaded at a
higher level of hierarchy (see Example #1).
In addition, HDL Compiler cannot remove any registers that become unloaded after constant propagation
from surrounding blocks.
In Example #1, we know that register "A" is unloaded because it does not have a topological path to
downstream logic. HDL Compiler does not remove this register because register "A" is unloaded only
from the scope of the top level. You cannot consider the top level alone. In this case, the sublevel
register "A" is not unloaded because it is driving the subblock "a" input.
--------Example #1-------------
module test(a,b,c,clk,out);
input a,b,c,clk;
output out;
reg A,B,C;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A <= a;
  B <= b;
  C <= c;
end
sub U1(.a(A),.b(B),.c(C),.out(out));
endmodule
module sub(a,b,c,out);
input a,b,c;
output out;
assign out = b & c;
endmodule
------------------------------
2) During compilation and optimization when you run either the compile or compile_ultra command,
Design Compiler can remove most of the unloaded and redundant registers. It removes the following
registers and issues an OPT-1207 warning message:
a) Registers that do not have a topological path to downstream logic (unloaded registers).
b) Registers whose visibility is blocked by a constant from upstream or downstream logic
    (registers driving redundant logic).
c) Registers that do not control any downstream logic even though they have a topological path
    (registers driving redundant logic).
This optimization is controlled by the compile_delete_unloaded_sequential_cells variable. The
default is true. You must set this variable to false to stop the optimization. Unlike HDL Compiler,
Design Compiler looks at the overall design and generally identifies more registers as unloaded or
redundant and removes them when you run the compile or compile_ultra command. In Example #1,
register "A" will be removed during compilatio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describe unloaded registers and registers that drive redundant logic and
provide examples for each.
Unloaded Registers:

For Design Compiler, an unloaded register is a register that does not have a topological path to
downstream logic. In other words, the register does not drive any loads and is left  "unloaded."
Example #2 shows that register "A" is unloaded because it does not have a topological path to
downstream logic.
----------Example #2 ----------
module test(a,b,c,clk,out);
input a,b,c,clk;
output out;
reg A,B,C;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A <= a;
  B <= b;
  C <= c;
end
assign out = B & C;
endmodule
------------------------------
Registers Driving Redundant Logic - Blocked by a Constant:
A redundant register is a register that has a topological path to downstream logic, but the
register does not impact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design at its primary output. The first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register's visibility for downstream logic is being
blocked by a constant from upstream or downstream logic.
For example, see Example #3:

------------Example #3---------
module test(a,b,c,clk,out);
input a,b,c,clk;
output out;
reg A,B,C;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A <= a;
  B <= b;
  C <= 1'b0;
end
assign out = C? B : A;
endmodule
------------------------------
In Example #3, the visibility of register "B" to downstream logic is being blocked by a constant
emerging from register "C" and propagating to the select line of a downstream MUX. Even though it
has a topological path for downstream logic, it does not impact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overall
design at its primary output. Therefore, Design Compiler can safely remove register "B" and issue
an OPT-1207 information message during the compile or compile_ultra command run.
Registers Driving Redundant Logic - Truly Redundant:

Again, a redundant register is a register that has a topological path to downstream logic but
the register does not impact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design at its primary output.
The second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combinational logic that the register is
driving is actually redundant. In other words, the register is not controlling any unique
downstream logic. See Example #4 and Example #5:
---------Example #4------------
module test(a,b,c,clk,out);
input a,b,c,clk;
output out;
reg A,B,C;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A <= a;
  B <= b;
  C <= c;
end
assign out = A & ( A | B | C);
endmodule
------------------------------
In Example #4, the register "B" and "C" are not controlling the primary output "out" and can safely
be removed. This is because if you analyze this design, you can infer:
1) If A=0, the primary output out=0.
        2) If A=1, the primary output out=1.
The compile and compile_ultra logs show an OPT-1207 information message for register C_reg and B_reg
as shown, confirming that the registers are redundant:
Information: The register 'C_reg' will be removed. (OPT-1207)
Information: The register 'B_reg' will be removed. (OPT-1207)
---------Example #5------------
module test(a,b,c,clk,out);
input a,b,c,clk;
output [2:0] out;
reg A,B,C;
reg [2:0] out;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A <= a;
  B <= b;
  C <= c;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A)
   begin
    out <= out + 2;
   end
  else if(B)
   begin
    out <= out + 3;
    if(C)
     begin
      out <= out + 1;
     end
   end
  else
   begin
    out <= 'bx;
   end
end
endmodule
------------------------------
Example #5 is more complicated and not as straightforward. There are three selectors driving the
output register "out":
1) Selector #1: Register "C" is the select signal. It will either add 1 to the "out" output or add
   a value of 3 to "out" depending on whether "C" is 0 or 1.
2) Selector #2: Register "B" is the select signal. It will either select the output of Selector #1
   or assign a dont_care to the output.
3) Selector #3: Register "A" is the select signal. It will either add a value of 2 to "out" or select
   the output of Selector #2.
In this case, register "B" will be unloaded if Design Compiler chooses to map the dont_care to the
input of Selector #2 to make that selector redundant. In other words, if X (dont_care) in Selector #2
is mapped to the output of Selector #1, there is no need for Selector #2; it can be optimized away.
Depending on the optimization performed by Design Compiler, the register could become unloa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