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FAB公司工艺具体差异

楼主(2023-02-17):
个人是做数字前端的,有个问题比较困惑,不同fab公司的工艺(相同nm)差异在哪里?
举个例子,对于一个反相器,比如180nm下,台积电、中芯国际或者其它公司做出来的器件差异在哪里?

尺寸?metal宽度?为什么会有差异?
有知道的老哥还请详细回答一下,或者给一些资料我自行学习。网上没看到类似的资料。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尺寸,metal宽度,model等电器参数都会有区别,包括一些cell都是不同的。但是每家其实工艺的不同,是每家的设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metal宽度,model等电器参数都会有区别,包括一些cell都是不同的。但是每家其实工艺的不同,是每家的设 ...

多谢老哥,学习了。

再请教一下,有些设计公司(fabless)也有自己的工艺,按理说他们应该是直接用fab的工艺,怎么能做自己的工艺呢?难道可以对fab提出具体尺寸、metal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体量大的设计公司,fab会支持他们,根据他们的需求来调试产线,这个时候 fab就会对这种fabless提供相 ...

多谢老哥,我大概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