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

楼主(2023-02-17):
drc报错
minimum Metal1 area is 0.9um图上的孔孔大多都是错 为什么?

网友:
可以看看报错信息和对应错的位置吗?无图想像有点困难

网友A:
最小Metal1面积为0.9um(百度翻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小Metal1面积为0.9um(百度翻译)

看看它提示的那个位置的metal1,面积是不是没有满足0.9um

网友:
自己画一些m1就好了,达到面积要求就好了

网友C:
应该是独立部分整个M1的面积没达到0.9,多补一些M1上去在不影响最小间距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它提示的那个位置的metal1,面积是不是没有满足0.9um

是孔出错 m1-con默认的长宽都是0.7
有metal线连出的地方都没问题 就是单个孔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独立部分整个M1的面积没达到0.9,多补一些M1上去在不影响最小间距的情况下。 ...

补到好像也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孔出错 m1-con默认的长宽都是0.7
有metal线连出的地方都没问题 就是单个孔会出错
...

长宽都是0.7,那0.7*0.7=0.49<0.9
就是需要手动添加金属1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宽都是0.7,那0.7*0.7=0.49

补到好像也不对 我补发了一张图

楼主:
把孔删了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到好像也不对 我补发了一张图

看你新发的图片,边长用0.9*0.9=0.81<0.9
应该用0.9*1试一下,乘积要大于0.9,不是单边的

楼主:
可以啦,谢谢大家!就是把它补起来 刚刚补的不太对

网友:
应该是孔的M1面积小于0.9吧,你可以量一下孔的M1的面积有多大(长×宽)不够就补或者拉伸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到好像也不对 我补发了一张图

你这drc说了metal1最小面积要大于等于0.9,你画的0.9*0.9才0.81呀,兄弟!